stm32f103内部的ADC线性度要怎么测?

楼主(2012-05-18):
想用STM32内部集成的ADC做东西,但现在不知道其线性度怎么样(特别是STM32运行的时候)。看了参考手册,里面也没有这方面的介绍,想自己测试一下。我该怎么做?测一些值,用MATLAB曲线拟合,还是有其它的方法?请教大家。

网友A: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可以的,控制STM32的DAC分别输出线性增加的直流信号,然后AD采集,在TFT上或通过MATLAB显示输出的直线效果。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

楼主:
恩,倒是可以这么做,但是我就是觉得AD,DA在STM内部时钟高速运行的时候,干扰比较大,线性度不好。如果这样做的话,要是本来DA线性就不好,测出来的结果显示线性差,就搞不清是AD还是DA线性不好了。你觉得我这么想有没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倒是可以这么做,但是我就是觉得AD,DA在STM内部时钟高速运行的时候,干扰比较大,线性度不好。如果这样做的话,要是本来DA线性就不好,测出来的结果显示线性差,就搞不清是AD还是DA线性不好了。你觉得我这么想有没道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找个别的小系统板子,专门输出DA,0-3.3V用个20秒来完成线性的增加,然后用另一个板子AD采样,每隔0.1秒采集一次, 采集200个点,这样的话,觉得如何。STM32F10X系列的效果还是很好,只要前端电路和基准做的可以,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要是前提,stm32F10X的DA效果不错。好方法。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