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XTI的关闭和开启

楼主(2012-05-18):
情况:在主循环中有段代码不能被中断打断,所以需要先关闭EXTI,再开启EXTI。
使用EXTI->IMR &=~(1<<10)关闭,使用EXTI->IMR |= (1<<10)开启。
问题:请问在关闭的这段时间内,如果对应的这个中断来了,比如一个上升沿。那么此时PR对应位是否为1?当我再开启这个EXTI的时候,程序能够顺利进去中断服务程序中?

网友A:
IMR是中断屏蔽寄存器,不是中断状态寄存器。所以,只要检测到中断,就会设置中断标志。当使能该中断后,会执行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