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LBC184内部电路有疑问~?

楼主(2012-05-18):
这是75LBC184的内部电路图,但一般对AB接TVS二极管都是负负相接的双向TVS管然后对地接到A和B,共2个。
这个芯片内部为什么是正正相接的二极管做保护呢,请问,负负相接,和正正相接是如何起到保护作用的,请大家帮忙,哪个是对的?

网友A:
两种解法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为什么不在AB间,内部加TVS二极管呢?

网友B:
AB间加,只能保护差模,保护不了共模

楼主:
回复 网友B:

AB间加,A、B对地也加,行不行呢?
为什么芯片只对地加,AB间不加

网友C:
楼主,4楼说的很清楚了,如果加在AB间,只能钳AB之间的差模信号,如果是A,B分别加,就可以达到钳位A,B之间的差模和A,B对地的共模,在后面这种模式下,就没有必须在A,B之间加TVS管了,因为后者的接法通过地已经等效加TVS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