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与GPS,GPRS模块通信是否可行

楼主(2012-05-18):
各位大侠,
我公司想做一款工程车辆GPS,想用飞思卡尔MC9S12DG系列(5V供电)+SIMCOM900A(4.2V)+丽台GPS模块(3.3V)。不知道此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的,注意电平转换.

网友B:
要先查阅MCU的器件手册,看逻辑电平门限是否兼容,同时MCU的输出要配置成弱上拉型。

网友C:
TX1020 电平转换芯片有很多!也可以自己搭电路

网友D:
其实这种低压差的真不多,二极管、三极管方式降压也可。但是注意温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