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东理电子STC89C52单片机开发板的原理图

楼主(2012-05-18):
哪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找个万用表
打到二极管档
量量
一下子
答案就出来的拉

网友:
一般都是2层板而已
而且最多也是2层板

没有难度的

我就不相信这些东西还做4层板

网友A:
开发板一般是提供电路图的,而且也应该是基本应用而已。不难。

楼主:
大侠教导的是,我就差里面那个步进电机的电路图,它应该是用ULN2003驱动的,但我不知道ULN2003是和单片机哪个引脚相连的。

网友:
我初学时也买的那个 有挺多错误的 你要给我邮箱

楼主:
307217704@qq.com,先谢谢大侠了,

网友B:
确实,这些板子,用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
会解剖电路,进步才更快。

楼主:
难道真没有人给我行个方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