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MCU52老师请教此电容充电问题

楼主(2012-05-18):
几天前论坛的一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628-1-1.html
看了MCU52老师的解答,其他都明白,就是搞不懂为什么电容充电会使中间BJT基极电位被拉低,请老师详细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第一个BJT是个恒流源(设其电流为Ic0),随着电容充电流过电容的电流(Ic1)会减小,致使BJT的集电极电阻上的电流增加(Irc = Ic0 - Ic1),结果Uc降低——即第二个BJT的基极电压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电源电压降到门限时第一个三极管be结是反偏,怎么是恒流源呢?

网友B:
最右面输出饱和集电极输出几乎是个恒压约为4-2-0.2=1.8V,
中间基射极就相当于复位电阻,
基极电压由高渐为低。
其实是因为输出饱和后其充电电流大于VCC通过330K的电流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分析第二个三极管基极电压下降量足以关断be结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作叠加法可以大致算下,将最后的一个BJT的C极当个怛压源。
再拉氏反变换下。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我再琢磨琢磨,先结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作叠加法可以大致算下,将最后的一个BJT的C极当个怛压源。
再拉氏反变换下。有点麻烦
引用 网友B:

能否 直观的 描述下 为何第2个三极管基极电压会掉到令其截止的程度?

网友C:
电容充电后,正极电位升高,正反馈使得中间的管子深度导通,1K电阻上面电流增加,使得最右边管子基极的电位上升,而截止。此时,电容正极接地,负极电位为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