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SP430-FLASH信息区学习心得

楼主(2012-05-18):
网上看到的,转载

MSP430 FLASH型单片机的FLASH存储器模块根据不同的容量分为若干段,其中信息存储器SegmengA及SegmentB各有128字节,其他段有512字节。SegmentB的地址是:0x1000到0x107F,SegmentA的地址是:0x1080到0x10FF。其他段的地址根据容量不同,从0xFFFF开始,每512字节为一段进行分配。
   FLASH存储器写入数据时,每一位只能由“1”变成“0”,不能由“0”变成“1“,因此,当我们有数据要保存到FLASH存储器时,要先对目标段进行整段擦除操作,擦除操作使的对应段FLASH存储器变成全“1”。下面是擦除FLASH段的子程序,配置好必要的寄存器后,向段中任意地址写入数据,及擦除一段。

  • void flash_clr(int *ptr)
  • {
  •     _DINT();                            //关中断
  •     FCTL3 = 0x0A500;              /
  •     FCTL1 = 0x0A540;
  •     *((int16_t *) ptr) = value;
  • }
   FLASH存储器可以连续写入    // 按字节写入指定的数量的数据
void flash_memcpy(char *ptr, char *from, int len) {     _DINT();     FCTL3 = 0x0A500;                  FCTL1 = 0x0A540;                  while (len)     {      *ptr++ = *from++;      len--;     } }     在我们的应用程序中可以将要保存的数据放在一个自定义的结构中,例如: typedef struct Setup {     float gain_ch0;       // 0通道增益     float gain_ch1;       // 1通道增益     float gain_ch2;       // 2通道增益     …     char init_flag;         //初始化标记,恒为0xAA;
  • }SETUP;

  • 我们定义了一个SETUP结构,存放三个AD通道的增益,以及其他要掉电保存的信息,init_flag的作用是标志FLASH的参数是否已被正确初始化,当我们设置了FLASH参数后,将init_flag置一个固定值,例如设为0xAAh,在程序开始运行时,检查init_flag,当init_flag的值为0xAAh时,表明参数已被初始化。
    使用FLASH参数:在程序中定义一个SETUP类型的指针变量,通过这个指针访问FLASH中的参数。例如:

#define SegmentA   0x1080
float   temp;
SETUP *p_setup_flash = (SETUP *) SegmentA
if(p_setup_flash-> init_flag == 0xAA)
{
  temp = p_setup_flash->gain_ch0;
}

   修改FLASH信息:由于FLASH不能象RAM一样直接修改,可以将FLASH信息拷贝到RAM中,修改相应参数后,重新保存到FLASH存储器中,之前要先擦除FLASH存储区。例如:

SETUP *p_setup;
SETUP   buf;                // 临时变量
p_setup = (SETUP *) SegmentA // 指向FLASH
  • memcpy((char *) buf, (char *) p_setup_flash, sizeof(SETUP)); // 拷贝到RAM
  • p_setup = &buf;           // 指向RAM
  • p_setup-> gain_ch0 = 1.02; // 修改参数
  • flash_memcpy((char *) p_setup_flash, (char *) buf, sizeof(SETUP)); // 拷贝到FLASH

网友A:
MSP430-FLASH信息区还能用在其他领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