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查不到的芯片,大神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2-05-18):
这个芯片是理疗仪上的,理疗仪烧过保险丝,换了一次,又烧坏了,排除短路后,换上保险丝,屏幕无显示了,怀疑是这个芯片烧坏,这个芯片是一个20脚的芯片,底部有两行字
第一行是:1038GMBCA
第二行是:C1S444.00E2117
网上查不到,有哪位高手知道啊??谢谢了

网友A:
这付架势多半是厂家自己印的字,抄板没指望了,维修可找生产厂或商家

网友B:
这种东西,根据功能可以工程逆向出是什么芯片(不是MCU的情况下),如果使用的是MCU也能知道是什么芯片,但意义不大,因为你需要软件驱动

网友C:
底部的字是封装模具号和批号。跟IC没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