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安卓使用APP来做工业控制的可行性!

楼主(2012-05-18):
先前就用想法:在平板(ANDROID平台)使用APP来控制工业控制设备,但有几个疑问?1、有没有平板有串口接口??
2、若没有串口,有没有合适的USB转232器?
3、基于ANDROID的USB开板较WINDOW下开发简单还是容易?
4、ANDROID 有没有串口的API,USB转232的API(LINUX是有,ANDROID 开发APP层次有没有??)
5、有什么合适的开发板(有串口)?
6、稳定性如何?
7、招募一个懂这样的APP开发人员,需要多少薪资(2.5线城市 福州)??

网友A:
显然不合适,平板电脑是消费类产品,可靠性比较差

楼主:
显然不合适,平板电脑是消费类产品,可靠性比较差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否是消费产品,只要ANDROID平稳的话,硬件散热及稳定性 都可以想办法解决。

网友B:
实时性差,健壮性差,君不见智能手机经常出问题吗?

网友B:
用ANDROID系统,对硬件要求高,导致成本太高。

楼主:
用ANDROID系统,对硬件要求高,导致成本太高。
引用 网友B:

这个成本对于我公司来说,只是小头

网友C:
接口容易搞定,但是用于工控的话,可靠性不够

楼主:
接口容易搞定,但是用于工控的话,可靠性不够
引用 网友C:

  那自己做LINUX就稳定么? 这个比自己做的LINUX更稳定!

网友D:
1. 一般都会有串口,只是没接出来,这个要看你的主控芯片
2. 这个基本上用不着。就算要用,PL2303这些它都能用
3. 个人感觉比Windows简单,其实大部分不用自己开发,可以向芯片原厂要驱动
4. Android原生的没有,网上第三方的一大把,是否稳定没有试过
5. 公司用的是TI的OMAP平台,这个由你的项目决定
6. Linux核心比较稳定,Java App容易崩溃(一般是自己写的代码不够健壮)
7. 不清楚。建议招一个Linux下写C代码的,而不是Android下写App的

网友E:
完全可行
1、添加USB转串口设备的驱动,即可使用USB转串口线,推荐使用PL2303芯片的USB转串口线,有现成的驱动,我自己测试过可用。
2、android上层也有开放的源码来使用串口设备,是标准的API
3、你至少要花个5K/月请个开发人员吧。

网友F:

应该可以的。用协议来强化可靠性。
若要求实时性高的场合,担心响应够不够及时。
***
对于设备来说500ms绝对算是慢慢长夜。

楼主:
应该可以的。用协议来强化可靠性。
若要求实时性高的场合,担心响应够不够及时。
引用 网友F:

响应不要太快,500ms足够

网友G(2014-07-08):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推出的工业平板电脑基于TI ARM cortex—A8的方案 DM3730 主频1Ghz 还有一个800Mhz的DSP核  WIFI/BT ...

留个QQ和公司网址啊

网友I(2014-12-09):
很多人很多公司都这么在用了。当然不会是在-40度和85度下用

网友I:
平板一般是一个界面和数据集中器处理器,真正的采集和执行机构还是得看单片机等嵌入式平台

网友J:
不合适,不稳定

网友K:
如果只是用来采集显示还可以,可以用蓝牙,或者wifi。
但是如果控制,你就的得考虑安卓偶尔的死机了。你得有一套后备控制。平板最好不要承担任何处理。只响应gui。

网友L:
可行,但不推荐

网友M:
建议用 WinCE

比较稳定, 接口充足, 资源丰富。可以用C++, C# 开发。开发资料齐全, 开发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