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 文件系统移植问题

楼主(2012-05-18):
如题 STM32F 移植了文件系统 如果创建了一个文件,文件里写入了内容, 怎么操作才能更新文件里的一部分内容呢

网友A:
打开文件-》计算要写入文字的偏移量位置-》写入指定字符串-》关闭文件->OK

网友B(2013-09-08):
由于扇区是需要在512字节的整数倍才能写的,因此你需要进行计算,移动指针才能从起始段进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