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rror:L6218E的问题(新手在线等)

楼主(2012-05-18):
各位大虾:
     今天第一次用MDK创建工程,使用STM32F103芯片,一个很简单的工程,却碰到新手第一次就碰到Error:L6218E的问题:
    错误如下:
.\temp\Temp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eferred from main.o).

库文件已经添加,在stm32f10x_conf.h中也打开相关的头文件,仍有这样的错,真是很奇怪;不光是这一个函数,好像所有的库函数都调用不了,请高手指点!
附件是工程文件图:

网友A:
还是头文件没搞好,请注意设置头文件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头文件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实在看不出问题啊;
我将工程发到附件,请你帮我看一下吧,感激不尽!

网友C:
在project下,右键点击stdlib,选择options for group "stdlib",在属性标签页中,勾选
“include in target build”

网友D:
为啥不用官方模板,一定要自己去从头建立呢.官方库里面现成的模板都在那里,直接拿来用不好么,不会有任何问题..想不通阿想不通....

楼主:
谢谢4楼,按照4楼说的,问题解决,看来是软件不熟悉。
5楼,是这样的,我以前做单片机,项目中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自己一个个文件加起来的,这样自己就很熟悉。现在用到库函数,一下子就有了很多文件,所以有点不习惯,就没有用官方的模板,参考网络上的**,自己建立模板,对自己来说比较清晰些,呵呵,刚开始学习中,都是摸索。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E(2016-08-18):
楼上那个专业挖坟的,莫名其妙,举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