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串口转网口解决方案

楼主(2012-05-18):
要求具有一个网口和一个串口

可以实现从串口接收数据包,发送到指定IP的指定端口(TCP23 UDP800等),
端口号和协议在数据包中指定。

同时可从指定IP中接收数据包,再转发到串口上,
串口的数据包要含有端口和协议等信息。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楼主要求的东西叫串口服务器,但是要求端口号和协议在数据包中指定,这个可能要二次开发才能实现

楼主:
串口服务器只能实现一个串口转到一个IP的一个端口

网友A:
串口服务器只能实现一个串口转到一个IP的一个端口
引用 楼主:

有多口的哦,这种东西多的是

楼主:
有多口的哦,这种东西多的是
引用 网友A:

我没找到啊,能推荐一下吗?哪个厂家的什么型号?

网友A:
你好好找找,肯定有的,网上搜搜就有了,我可不想做广告

楼主:
搜什么关键词呢??
确实不能有做广告的嫌疑啊,呵呵

楼主:
貌似我搜多串口服务器能搜到,谢谢了

网友B:
台湾 moxi 模块 很多的

网友C(2013-06-01):
有这样的模块呀
请参考附件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找到啊,能推荐一下吗?哪个厂家的什么型号?

你直接在网上一搜“串口服务器”多的是!但是这类的有一个通病,端口只能手动的设置!如果想自己开发,用集成TCP/IP协议的芯片!

网友E:
我这有MOXA的转接模块NE-4100T   ver:2.1的,我们这边用这个模块给地铁线做过通信控制转接到网络控制的一个PC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