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消除继电器的方法?

楼主(2012-05-18):
(无正文)

网友A:
触点并电容,从0.01μF/630V起逐步增大容量,直到肉眼看勿出火花.

网友B:
加热管是阻性负载吧?加电容有效吗?要不用固态继电器或者光藕加双向可控硅吧。

网友C:
火花是触点在断开时刻,由于空气击穿引起的拉弧现象,和阻性不阻性没关系,并电容可以给触电两端的电压有个缓冲

网友D:
火花正常的,如果没有火花,触点寿命就一万年了。一般继电器电气寿命只有10W次呢。触点断开时火花会大些,仔细观查,触点拉开这个过程,只要触点距离拉开到总距离的1/2处火花能断开就行了,

网友:
机械继电器串联固态继电器

网友:
固态继电器先动作

网友E:
用可控硅替代继电器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用双向可控硅可以代替继电器.
但是,必须加隔离装置才能用直流电源控制.若加了隔离装置,就是固态继电器了.
需要的元件:
BCR5A400V双向可控硅 1只.
MOC3041光控过零触发器 1只.
触发限流电阻 1只 330欧姆1/2W
门限电阻 1只 100欧姆1/4W
RC阻容吸收回路,R,C各1只.0.01/400V,220欧姆1/2W
输入限流电阻 1只 1K1/4W
它们的组成就是一只固态继电器.
此为参考答案,你可能看下具体的产品参数要根据你的电路调整。

原装韩国进口芯片可控硅样品,技术资料免费提供,支持工程研发新品!
更多可控硅问题探讨,Q1371593291或mail:sales2@scr-ky.com

网友F:
这样大的电流最好再加一个接触器,继电器对这样的电流有点大

网友E:
:D

原装韩国进口芯片可控硅样品,技术资料免费提供,支持工程研发新品!
更多可控硅问题探讨,
Q1371593291或mail:sales2@scr-ky.com

网友G:
可加过零检测电路,使得继电器在零点时闭合,这样会使继电器火花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