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解答关于芯片引脚NC的接法

楼主:
C:\Documents 下面是一个液晶芯片的连接图,在其datasheet上说明了其中的三个个引脚31,30,27为NC(no connect),但在实际电路中,为什么要用两个0R电阻进行分压后再接到这个NC引脚上?如果电阻为0R那么+5v和GND不就短接了吗?

网友A(2012-05-18):
应该是留位置,既可以上拉到电源,又可以下拉到地。

楼主:
2# yhf311 但是它已经是连接上的啊,用两个0R电阻分压,已经有确定的值了啊,求解答啊

网友B:
还是玩税控的资深LCM专家来告诉你吧——国内LCD产业乱象丛生,资料互相乱抄,不一定是对的,搞LCM需要有一定的“艺术细胞”,有时候要靠“猜”,你咋弄亮了就咋弄吧,是企业的话,就把供应商抓过来让他们弄好了。

网友C:
明摆的事嘛,如果焊板子的焊接工不知道,直接焊成了,一通电,准冒烟,哈哈。

网友D:
谁这样焊板?

网友E:
是不是从PCB文件上抄下来的哦。。。

前一段时间给一客户layout一块电源板,元件封装直接拖进去,没有改具体值。

今天上午客户问那两个电阻怎么是100R(这两个电阻的位置是与输入X电容并联的):L

如果客户不问直接焊俩100R的电阻上去,那就爽歪歪了。。。:funk:

网友F:
楼主这个显然是16位/18位屏,接成了16位-565(565指RGB分别为5位/6位/5位),实际上,6脚、20脚在18位模式下就分别是R/G的最低位。
这些模式端口在规格书里有写,没拿到规格书想折腾点亮那还是很有难度的,虽然驱动芯片类型不多,9325/9340/9341/9342等,但驱动芯片上都有多个模式端口,绑出了那三根,很难猜的透。在初始化后要模式正确了,通过数据位去初始化内部寄存器才能工作,送错了就不正常。
俺这边每年要为客户支持不下10款,用量500K以上。那些所谓的NC口,实际上是模式选择,一般是直接用0R接VCC或VSS,不能同时接哦

网友F:
9341的接口配置,数据位还要移位,不同的驱动IC格式不同

网友G:
电路上这样画,并不等于让你这样焊接。只是留个活口可以,不同硬件版本可能会有上拉下拉的区别,省的改板子。

不过我自己这样画的板子让人代工焊接,他才不管是什么,直接给焊上过。。。。

网友F:
俺们这儿的PCB,元件值都标好,标错了T工程师的屁股,技术员焊错了T技术员的屁股

网友H:
您的PCB为什么既有标称值又有容值  为什么不给统一啊
11# PowerAnts

网友B:
俺们这儿的PCB,元件值都标好,标错了T工程师的屁股,技术员焊错了T技术员的屁股

引用 网友F:

:D 葱白~!改天跟您老后面抄板,我连万用表都省了,哈哈~!

网友F:
蒜绒, 俺们是做IC卖的, 巴不得全世界抄俺们的板子

网友F:
您的PCB为什么既有标称值又有容值  为什么不给统一啊
11# PowerAnts
引用 网友H:

俺的习惯, 小于1uF的用标称值,大于1uF的用容值. 俺们技术员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