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05 输入15V 输出27MA L7805 发热严重 请教急急

楼主(2012-05-18):
L7805 输入15V 输出27MA L7805 发热严重 请教急急
怎么降低发热  不能加散热片  不能加元件  因为板子已经作好了

网友A:
7805的耗散功率= (15v-5v)*27mA = 270mW

应该可以啊!

网友B:
1.降低输入电压
9V即可
2.你的7805是国产中的国产,换正宗lm7805 就ok

网友C:
7805的耗散功率= (15v-5v)*27mA = 270mW

应该可以啊!
引用 网友A:

还有Iq呢,Iq也有几个mA

网友D:
对于220封装的7805,0.27W左右的功耗完全不算一回事儿
手感发热,考虑降低输入电压
进口国产均不影响发热温度
几个mA的“Iq”可以忽略

网友E:
1.电流电压值实际测试确认过没有?
2.什么封装?

网友C:
也可能滤波布板不好,自激了

网友F:
严重怀疑楼主的参数是不是实际测试出来的

网友E:
也可能滤波布板不好,自激了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要点级别哟。

网友G:
很热,热到什么程度?要量化。洗澡水42度就烫的不行了,我只能承受40度,泡十分钟很消乏哦

网友H:
刚在淘宝买了几十个3A的DC to DC模块,贴片内部集成MOS的IC,昨晚通电用手摸一下受不了,感觉发热很严重,现在正在用测温仪测呢,IC温度才70度左右。。。没我想的那么烫:lol

网友G:
建议玩电源的,都要练习一下赤手空拳抬一锅稀饭的感觉,要专挑那种金属耳朵的锅,表买塑料的。当手指跳动着抬一锅稀饭跑三五米不会吹手,知能大致上找到100度是什么感觉了。功率器件的G点,大多在100度附近。
俺四年级开始学做饭,刚开始起锅要用布包起锅耳朵,后来慢慢的就赤手了。那时的锅就是金属耳朵的,那时塑料比金属贵

网友I:
假货!上周公司整了一块板子,死活不行,硬生生的把-12V拉到-6V了,奇怪了,电流检测的运放还有零飘?**,那也叫失调啊,输出11V,直接饱和,明显是坏的OP184FS,而且还买了一大包呢,中发小商小贩的东西就是不能用啊。

网友J:
元件的性能差别很大。

网友K:
压差有点大,我不敢这么用。

网友B:
78系列假的太多

网友E:
元件的性能差别很大。
引用 网友J:

这个根本不可能,LDO的原理决定了其功耗等于压差乘以电流,就是歪货,也是这样算,只是自身耗电的电流(Iq)大一点而已。

网友L:
自身的耗散功率太大,如2楼算法0.27W,但他还忽略了一个自身工作电流,78系列典型是6mA,那么自身工作耗散是15×0.006 = 0.09W,总耗散是0.35W左右,L系列是小封装,那是一定会烫的,这个还只是你的平均功耗

网友C:
自身的耗散功率太大,如2楼算法0.27W,但他还忽略了一个自身工作电流,78系列典型是6mA,那么自身工作耗散是15×0.006 = 0.09W,总耗散是0.35W左右,L系列是小封装,那是一定会烫的,这个还只是你的平均功耗 ...
引用 网友L:

楼上
L在中间的才是小封装的L系列,这个是L7805,不是78L05

网友M:
荷包多了,烧包了,亚历山大鸟,自然神马都难招待鸟。
楼主,降压到12V一下吧,才连接78L05小兄弟,伤不起吖。。

网友N:
需要实测数据,TO220封装的应该不会这么水啊,不行降输入电压吧

网友O:
L7805输入端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F(2012-06-21):
建议玩电源的,都要练习一下赤手空拳抬一锅稀饭的感觉,要专挑那种金属耳朵的锅,表买塑料的。当手指跳动着抬一锅稀饭跑三五米不会吹手,知能大致上找到100度是什么感觉了。功率器件的G点,大多在100度附近。
俺四年 ...
引用 网友G:

功率器件的G点。。。我邪恶了

网友P:
降到9V吧

网友Q:
国产的封装的IC前段压差过大引起的,4个办法
1.前段加电阻分压
2.前段加稳压二极管
3.改变输入电压
4.换国外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