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W的加热管用16A的继电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我用的是12V直流继电器,通断负载电压220v,额定电流16A,工作一段时间后;触点出现接触不良,烧焦现象,我用续流二极管in4007,效果不明显。继电器牌子是国兴的,轻大侠们指教啊 !!!!!!!!!!!!!!1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又不接在触点上,跟触点无关,要在触点上并联RC消火花电路,最关键的是选择触点质量良好的继电器,大浪涌型负载需选择容量足够的银触点继电器。

网友B:
2KW,相当于一个电水壶.那个东西断电时的电弧还是很厉害的.
对于这么大的负荷,不起电弧基本是不可能的,有电弧就会有腐蚀.如果你继电器动作得比较勤快,那肯定会坏的.
建议用无触点的东西,比如固态继电器之类

网友C:
换有TV-8认证的继电器

网友D:
换个触点好一点的继电器吧。16A的固态继电器又大又贵,我在一般的场合还是喜欢用机械的。呵呵。

网友E:
买好的继电器才行哦。最好还是固态的。继电器的余量要多留些

网友:
固态继电器

网友F:
加热管是阻性负载,电弧影响小,应该是继电器本身质量差

网友:
固态的,16A,那个价格,嘿嘿。不是一般的贵哟。

网友G:
1N4007串一个300欧电阻, 加快辞放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