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为什么我的1302读出来只有分钟是错的?

楼主(2012-05-18):
检查过寄存器也没错呀。。郁闷,求解,,,

网友:
光这样 也不好帮你 ,应该是程序错了 检查一下
看看每个寄存器的值到低是多少,再看看你是怎么显示的,是不是显示程序错了,
这种错肯定是很小的细节,仔细DEBUG

网友A:
有的1302的io要加上拉

网友B:
那个时序跟常规的有点差别, 要留意一下.
网上有很多这个芯片的例程, 可以下载一个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程序我之前用过,开发板的数码管上显示是没问题的,可是,我做的那东西就不行。。。顺便说一下,,用的是贴片DS1302,不会有什么差别吧。。然后,为了节约空间,备用电源和主电源用的是同一个电池3V。单片机是低电压工作的STC12LE5A60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