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这样的电感?

楼主(2012-05-18):
今天小弟遇到一个问题,不知该如何处理.
若设计一个50VA(AC25V2A),工作频率为50HZ,电感量是10H,采用一字型铁芯(有人叫R型磁棒)的电感,那么铁芯的截面和长度该如何计算,有公式吗?采用多层的方式.用0.35mm的硅钢片

网友A:
这个和材质工艺相关,不知道怎么算
你算出来了有什么用?自己加工电感?

网友B:
10H? 2A? 怕是要2升饮料瓶那么大吧

网友C:
10H? 2A? 怕是要2升饮料瓶那么大吧
引用 网友B:

re

楼主:
应该是自己做的,市场上肯定是买不到的.

楼主:
材质工艺是指哪方面呢?按照我的理解,就像是做变压器一样,用0.35mm的硅钢片,外面的硅钢片小,里面的硅钢片大,做成一个近似的圆,取个系数.

楼主:
变压器的磁路的圆的直径不是功率的开四次方吗?(假设是磁回路是口字型的)要取个系数的,这个也应该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