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咨询方案

楼主(2012-05-19):
本人正在进行一套方案设计,就是检测一个28v电压,精度要求在0.1v,一般电路设计误差比较大,也没有直接使用的芯片可用,不知那位高人可以提供一个方案实现。谢谢

楼主:
管理员 发帖时 感觉 响应很慢,所以同样题目望删除 谢谢

网友A:
用ad芯片采集

网友A:
28v的电压可以考虑用电阻分压,用10-12bit的adc芯片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使用运放缩小电压,然后使用msp430自带的AD采样就行,分辨率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