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2-05-19):
光电二极管经过IV转化后,得到50KHz的方波,但是有高频噪声,通过一阶低通滤波器滤去,根据截止频率f=1/(2*Pi*R3*C2),R3=0.2K,C2=103时, f=80KHz, 但是此时波形已经变形,有点变三角波,而且高频噪声还在,如果再减小电容C2,波形就不变形了,但几乎和原波形一样,噪声也一点没去除:dizzy: ,另外,IV转化后的方波信号,直流电压比较高(IV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2V),可否在后面加一个电容滤去直流成分,但是运放好像不能接容性负载,求高手解答:dizzy:

网友A:
这要看噪声集在在那个频段起, 以此噪声频率与80K的几何平均值作为滤波器截止点, 再根据需要的噪声衰减量去求得滤波器的阶数
显然, 如果噪声与80K相隔不远, 那么一阶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A:
如果对失真要求不大, 建议用切比雪夫滤波器, 现在1%精度的阻容不贵, 4阶就可达到巴特奥斯7阶的效果. 我整过6阶的.
而如果对失真要求严格, 建议用贝塞尔滤波器, 阶数最多, 不过相频特性最好

网友B:
看你的高频噪声频率和方波频率来决定你的滤波器截止频率。你这个可能截止频率设置不合理,一阶的下降只有-20db/十倍频程,噪声和信号频率相差不大的话,要么会影响信号(截止频率低),要么噪声滤波不理想(截止频率高),这个时候应该考虑蚂蚁说的高阶了。

楼主:
4# nqyijian   再请教一下,IV转化后的方波信号,直流电压比较高(IV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2V),可否在后面加一个电容滤去直流成分呢? 不引起运放自己震荡

网友A:
输出端与电容间串一适合的电阻即可消除自激,如几十到几百欧

网友C:
能不能在前面解决,后面加滤波挺麻烦啊。在光电二极管附近处理行不行?

楼主:
6# PowerAnts 谢谢蚂蚁的回答  我试了试加了一个0.33uf的电容,效果还可以,请教一下如果已知信号频率,能从理论上计算出来合适的电容值么?

楼主:
7# wufeng198829 能具体说一下么?

网友C:
额,这个电路我没用过,得靠你自己找了。用示波器观察电流电压,找到高频干扰的源头,再针对处理。

网友C:
举个例子,你看你的2V基准是否不干净

楼主:
11# wufeng198829 我用的集成的开关电源,估计产生噪声不小,应该用个基准电压芯片的

网友C:
在基准上加电容试试

楼主:
13# wufeng198829 基准电压芯片波形噪声已经很小了 还用加电容滤波么?

网友C:
我用的集成的开关电源,估计产生噪声不小,应该用个基准电压芯片的
你不是没用基准电压芯片吗

网友D:
最大的可能是电源的噪声.
有源滤波是不可能去掉的

网友C:
兄台,你还是先找一下原因在哪里再做处理吧

网友E:
可能是你的那个噪声的频点,80k的滤波不匹配

网友F:
1输出为方波不能简单的RC低通啊,这一滤就只有直流分量和低频分量,波形畸变不可避免。
2方波用电容隔直分量就是各谐波分量和啊。

楼主:
19# MCU52 为什么方波通过RC低通后,高频噪声滤去了,就变形了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方波进行付里叶分析

网友G:
方波信号在上升沿的时候含有多次谐波分量,你如果用方波作傅里叶变换就知道了。 你滤波频率80KHZ远远不够,而且一阶RC滤波器滤波效果截止不够陡峭。     2V抬升用 基准产生吧。

网友H:
最大的可能是电源的噪声.
有源滤波是不可能去掉的
引用 网友D:

他用的rc滤波,不就是无源滤波吗

网友I:
通过RC低通后肯定要变的

网友I:
对呀,方波通过RC低通后肯定是要变的

楼主:
22# maxium 任何一个波形经过傅里叶变换之后,都有原频率整数倍的高频谐波,为什么方波就更容易变形呢?

楼主:
27# yssygs 任何一个波形经过傅里叶变换之后,都有原频率整数倍的高频谐波,为什么方波就更容易变形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群时延不一样

网友J:
老板吖?!
哪有更么卵复杂的吖?????
谐振电容有木有?!?!
防振电容有木有?!?!
R2,R5有兄弟有木有?!?!
哥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