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我这样认识对不对?

楼主(2012-05-19):
我没玩过DSP,现在想了解一下DSP,但这东西很奇怪,没有找到什么入门级的描述.我看了一大堆的简介,得到以下的认识,请各位看一下我的认识是否正确.

1.DSP的做乘加很厉害.在一个或几个时钟周期就能完成一次乘加运算.
2.如果一个ARM处理器工作于无穷高的工作频率,那么它能完成所有DSP能做的事.
3.问题:DSP做运算时,是并行的还是串行的?比如一个运算,a1*b1+a2*b2+...+a100*b100.所有的数据已经在内存里放着了.DSP在计算的时候是必须先算a1*b1,得到结果放在一边,再计算a2*b2.把结果与前一个加起来再计算下一个,还是可以同时完成几个乘**

当然,以上是我大概的认识,请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因为我也看别人在求助,求助的结果是让看芯片手册,我觉得有点奇怪,除非它就是和MCU差不多,否则直接看手册应该看不懂.

网友A: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数字信号处理,是以数字形式研究对信号进行采集、变换、滤波、估值、增强、压缩、识别等处理的学科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数字信号处理器。其结构和指令是专门针对数字信号处理而设计和开发的。
缩写都是DSP,但其实是不同的。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只看芯片的datasheet是不行的。

网友B:
谈谈我的理解
一、DSP有专门的硬件乘法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里面有专门部件去实现乘法(乘法器结构太多了),对结构和系数等优化过的乘法器。如果用通用的MCU去做乘法,可能就是不停的去加,所以速度肯定达不到保证,而且如果有小数的话,肯定会占用额外的寄存器和ram

二、arm和MCU一样,不过主频快点,没有本质区别

三、具体到采用并行还是串行运算,和乘法器结构有关。不过我猜应该是并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
但还是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请大家继续....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