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真蛋疼

楼主(2012-05-19):
MPLAB X IDE 真蛋疼,安装过程很蛋疼,JAVA 6才行,就是不认JAVA 7。
装好了也好蛋疼,习惯太不一样了。
还有一个错误,英文太多,先睡觉,明天再看。

网友A:
:lol 看样子你的鹌鹑蛋蛋还要继续痛,建议cut,一劳永逸。

网友B:
楼主,你的电脑的是不是64位的啊?

网友C:
提示没有找到编译器啊,再装编译器就是了

网友D:
下载页面有好几个编译器的,难道你只下了个ID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WIN7的,然后今天我又在另一台电脑XP系统上装了X,结果非常的顺利。

网友E:
功能很强大,编辑与专用编辑器差不多,自动补全功能很强大,但英文太多,不利学习

网友F:
话说我在linux上安装的,超级给力玛丽

网友G:
目前只支持JAVA6版本

网友H: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垃圾,在ubuntu 12.04下我还要重装一个java 6,netbean就是一个垃圾,估计要再这样搞下去,好多人都会转到别的单片机下,强烈建议换成qt creator,

网友I:
我觉得还可以啊,代码追踪很方便的索。

网友J(2012-06-18):
mplab就是用java,反应比较迟钝阿,我用eclipse都很流畅,但是mplab似乎更占资源

网友K:
建议用MPLAB IDE v8.86稳定 就是要多下载一个C编译器:)

网友L(2012-07-20):
我也准备用,我的电脑是win 7的,针扎中。

网友:
MPLAB V7.5还行····

网友M(2013-01-11):
mplab x IDE 好像不支持ICD2,是这样的吗

网友N:
刚装了这个,确实有点不适应。

网友O:
引用 网友M:
mplab x IDE 好像不支持ICD2,是这样的吗

好像是。ICD3也什么出现各种连接问题

网友P:
没看到正面的评价,装?或者不装?这是个问题。

网友Q:
我有一个懒惰的习惯,从来不主动升级设计或开发软件的!有时候也是怕麻烦,除非被逼的不行了

网友R(2013-03-21):
我这边装的到时没有问题,就是没有教程!

网友S:
楼主,你是不是没装编译器呐?:L

网友T(2013-05-07):
自动补全功能怎么用啊?

网友U(2014-02-09):
大家知道win8环境下有cid2 的驱动吗?

网友V(2015-11-09):
引用 网友E:
功能很强大,编辑与专用编辑器差不多,自动补全功能很强大,但英文太多,不利学习 ...

用一下Kile5你会发现Maplab的自动补全就他吗的一坨稀巴烂的狗屎。。。。

网友W(2020-06-09):
这个IDE真的好垃圾,难用,难用,真难用。同样的程序一会编译通过,一会就编译不过去了,速度慢可以忍,整天出错,真的烦人。

网友X:
说一下个人的感受,首先,如果是用Windows,一定要换成WIIN10,实际上与一般人想得正好相反,WIN10对硬件要求更低,运行更流畅,对新软件的支持也更好。
其次,MPLAB X是专门针对用C语言开发设计的,如果还想用汇编开发,建议还是用老的MPLAB 8

网友Y:
有蛋疼的程度吗~

网友Z:
谁挖的坟,还挖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