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如何控制交流电压变化

楼主(2012-05-19):
请教这个电路如何控制交流电压变化,
ZERO的电平会是什么,这里ac 的12v通过全波整流出来,控制8050,输出zero,通过zero和moc 脚来控制windL的输出变化,但是我没有理解,这个zero怎么会一直高,或者一直低电平,另外moc如何控制windL的变化,请高人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上电后D1左侧为12.7V左右,8050工作在饱和状态,ZERO输出低电平大概为0.2V左右。停电时,由于有电容,5V能保持一会儿,8050截止,ZERO输出为高。我猜测你们这里面是双电源,另一个是电池供电,否则无法检测市电是否存在。moc如何控制windl这个和晶闸管的用法有关,这个我没用过,你找找moc3021的芯片资料看看

网友B:
我不认为ZERO输出的是一个0.2V的低电平,而是矩形波

网友C:
1,D1前面输出峰值约为12.7V的全波信号。
当这个变化的输入电压超过一定值时Q1饱和输出低电平约为0.2V,
当这个变化的输入电压小于这个值时Q1截止输出高电平约为5V,
这个阀值电平大约2.3V。
2,MOC输出低电平,U3导通工作,U4通过R18,U3,R21,windL
分压使U4得到触发电平而使U4导通。

网友A:
是我错了。。

网友A:
3楼4楼说的对

网友D:
这个是个零点检测电路,检测交流电压过零点,然后来控制BTA的开关。三极管过0时输出高电平,平时为低电平。
    过零的时候开通管子可以有比较小的开关损耗,接近零电压开关。同时也利于PWM调压。

网友:
以前
我见到有些人做那些小家电产品
为了计算北京时间,但是又不想使用专用的时间芯片,那么就使用50Hz时钟源就使用这个电路
至于时间精度,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不就一个过零检测电路吗?2L,4L讲得实在是太悬了

楼主:
那么当在ZERO为1的时候,让moc 为低,在下一个zero 为1 前把moc置高,是否在下一个zero为1的时候,moc3021会关断(220v的输出就为0)

楼主:
o,上面的那个moc电平反了

网友:
原理也很简单的啊!!
整流之后 ,不接上大电解电容
那么电压的输出波形就一个个个山峰,
在有波峰的地方Q1三极管开通
在波谷的地方Q1三极管截止

另外
我猜测楼主是在做小家电的东西

楼主的图片的哪个ULN2003
要控制
照明灯LAMPOUT
水泵PUMPOUT
发热HEATOUT
一般家电产品才有这么多这些东西,不知道我的猜测是否对  ???

还有三极管Q1的上方有个ZEROTEST
从字面的理解ZERO就是0的意思
TEST就是检测的意思

那么两个英文单词合在一起就是过0检测的意思啊 !!

楼主:
楼上,是这个意思,
另外想知道我上面的那个windL的输出的波形是否正确?

楼主:
已经搞好,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从高速调到低速,发现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到指定的速度

楼主(2012-12-20):
早已完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