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地干扰,吃不消了,求大神

楼主(2012-05-19):
RT,看图说话。小弟做平板实时语音通讯,有回音,所以用了回音处理芯片,现在情况是这样。
我想用3.5MM4芯音频插头接入平板或手机,插头另外一边接回音处理模块的MIC输出,地线接模块的地线。现在在直接接地线不接MIC的情况下,监测平板录制声音中有噪音,也就是地不干净。我在回音模块的地与插头的地之间接了个0.1UF的电容,噪音幅值变小了,波动也有所减小,但是还是有波动,小弟就无解了。。。。

网友A:
供电的电源部分处理好,这部分不好会影响整个系统^

网友B:
音频电路,抗干扰能力一定要好,电源和地的处理尤为重要

网友C:
建议工科学生,第一个电子制作表搞什么弹片机,要搞功放

网友D:
或者电源。:lol

楼主:
顶上,还是没解决

网友E(2012-06-20):
悬空的原因。

输入和输出关系好像反了

网友F:
我的音箱也好大噪声,唉,

网友G:
朋友,你可能误解了,应该不是地线引起,应该是MIC信号线悬空引起,信号线悬空相当于天线,当然会有噪音了。假设接上MIC后还有噪音,应该是你信号线PCB走线没处理好,注意屏蔽信号线,有的时候电源处理不好也会引起噪音,具体是什么原因就要看具体情况了,排除下就能知道问题所在,但绝对不会是地引起,你上面的判断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