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输入端,电位器处串联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05-19):
一些功放电路的输入端,电位器后面,有很多串联了一个1K的电阻,这个1K
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强信号输入保护兼平衡

网友B:
我觉得也是蚂蚁的答案。

网友C:
分压、限流

网友D:
主要是保护,当滑到最上面的时候,所有信号加入可能会导致设备受损。

网友E:
通过限幅来避免输入信号过大。

网友F:
就是避免滑到电阻最小处,直接短接~~

网友G(2015-06-07):
1k的电阻串接到功放的输入端,因为功放的输入端的阻抗本身就是高阻态,个人认为这个电阻,加在这里没用,不能够起到任何的作用,不可能起到限流和保护的作用,如果能限流,应该有合适的计算得到这个电阻值,保护,就谈不上了,如果电位器打到上边,电压过高,照样会烧掉这个功放的管脚。,倒是平衡运放的同相端和反响端的阻抗匹配这点,还能说的过去,求各位指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k的电阻串接到功放的输入端,因为功放的输入端的阻抗本身就是高阻态,个人认为这个电阻,加在这里没用,不 ...

就是保护而已,别想的太多。
串1K电阻,可以避免很多情况下的损害现象。这和输入电路内部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