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Vcap 问题

楼主(2012-05-19):
各位好!
看了好几份datasheet都没找到有关STM8S Vcap那个1.8V电压精度是多少。
不知有哪位有看到过?

楼主:
网速有点慢一下发了俩次.

网友A:
这个对你的设计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当然有啊,在一些对成本和体积要求较高的产品就可能会用到Vcap。
如移动电源,充电管理IC已做了4.2V高精度处理,但在它放电时要测量电池电压来显示电量,为了节省一个稳压IC和功耗,直接用电池来供电,如果Vcap精度能在一定范围,就可用一路ADC真接采样Vcap的电压来计算电池电压。

网友B:
这个好像不可能吧!,如果输入是4.2V,输出就是为1.8V,而输入为4.1V,输出不是1.8V,那么STM8内部的稳压也太差了吧!楼主想想这可能吗?ST会做出这么差的东东吗?

楼主是来搞笑的吧:lol

楼主:
LS你随便测试一个稳压IC的电压,改变它的输入电压,它的输出肯定会变的,只是大小问题。
但是这个大小肯定会在它手册精度范围内。

楼主:
做为一个好的方案,只有理论通过了才能实践!
对于电池电量检测,精度在5%以上就可以了。随便测试了几个Vcap的电压,最低是1.75,最高是1.83,看起虽然可以了。但量产会不会出现个别例外?高温会不会漂得利害? 所以我发贴找找答案。

网友C:
看了一下手册,貌似不可靠.毕竟数字信号的要求低很多.
不过5%的精度可能够

网友D:
品质源于专业!

楼主应该是在个很不错的公司,做的不是一般的产品。

楼主:
还是没有人加应啊,看来还是要自己做实验来验证这个方案啊!

网友E:
可以考虑烧录时进行一次校准。

网友A:
我认为这个精度不会太高也不会太差,只要保证CPU的正常工作即可,但同时要保证功耗不能随温度电压变化太大。从功耗与温度与电压的对照看,可以看出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