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极管到底怎么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19):
是不是V204驱动电流不够工作在了线性状态了

楼主:
驱动电流1.3mA,负载功率2W,增益足够了,测试波形正常……

网友B:
有可能KTB1151贴片散热不好引起,手摸一下工作时烫不烫,导通时Vce压降多大?

楼主:
twy,工作Vce压降很小,大概0.1V左右,这是直插三极管,一点也不烫!

网友C:
那就测瞬态冲击电压电流波形然后对比SOA曲线

网友D:
用示波器测试C极电压波形,看看是否有瞬间毛刺。

网友E:
有可能是导通瞬间电流过大,220电容瞬间电流高达几A,建议去掉220电容

网友F:
你查了V204是怎么坏的吗?短了还是??你描述一下V204坏的情况如何啊。

楼主:
电容前面有电感,电流不会突变的,三极管是击穿了

网友G:
R230改为3.3K,或者在R231上并联一个10N的电容,这些都是经验值,试试看。

网友H:
是简单的通断控制还是PWM控制?如果是PWM控制,那就有点悬了,嘿嘿!

网友I:
好好看看模拟电子课本就明白了!

楼主:
直接高低电平
15楼,到底什么原因,请明示。

楼主:
这个电路其实很常见的,但就是找不到原因。

楼主:
测试波形如下图所示

其中粉红色为C极,绿色为B极

网友J:
个人认为,C209/220uf电容容量太大,改小为4.7UF或10UF左右,
在上电时,风扇起动瞬间还要给电容充电,这样容易导致三极管损坏.

网友K:
饱和程度不够。

楼主:
ltylty80:上电时,风扇启动给电容充电,属于电流损坏吗?该三极管的电流可达6A。
shalixi:饱和度指的是向下的脉冲吗?平稳后,应该充分饱和了。需调整那个参数,请指教!

网友D:
从波形看,电压迅速提高,然后下降,然后再提高。
显然,刚开始,电感没有饱和,Ic不大。
当电感的电流饱和时,Ic变大,无法维持饱和导通,电压下跌,等电容充满电,电压就上去了。
所以,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够,Ib的驱动能力不够,Ic也不够大。
建议减少输出电容,改更大放大倍数和功率的达林顿三极管或者PMOS。

楼主:
.

gx_huang:即使不是饱和导通,也不应该损坏呀。
而且后级电流也不大,所需稳态电流不到200mA;

网友J:
楼主,还没有找到原因吗?
在V204截止时,测量下V204E极被反罐电压有多高,是不是放电二极管失效或反罐电压过大,不能及时放电导致三管烧掉,还有可能补板时VD206和三极管摆放的位置过近.建议V204到VD206间串电阻.个人看法,不一定怪用,!!

网友L:
加大R230试试。有必要就减小R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