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M18/M580模块的规格书及使用中的经验

楼主:
该GSM模块体积是相对较小的,对其控制:开关机可ON/OFF管脚对照说明书进行给定规定时间的高低电平就OK啦,但是我在实际使用当中,该方式开关机效果是不太理想的;故采用第二种方式,上电自动开机,将ON/OFF管脚直接跟VCCRTC管脚直接短接,控制其VCC_MAIN的通断即可,该方式比较简洁,我们现在的设计上就是该种方式,也还可以的。

楼主(2012-05-19):
不过呢,在现在的批量产品测试当中,还是出现了少量的死机现象,后来反复的试验查找原因,就是直接将ON/OFF管脚进行短接的缘故,该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只是还需进一步的加以设计控制好就OK啦

楼主:
在上述第二种方式基础上,建议采用以下的开机电路,而不是仅仅将ON/OFF与VCCRTC短接的,这样,当用相关AT指令检测到模块已经开机了后,就将USER_ON置高,将ON/OFF与VCCRTC断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