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12-05-19):
1、AM调制频率是400HZ,而FM的调制频率是1KHZ,这个调大调小有什么影响及区别?
2、在测试中讲到输出电平是20DBUV,这个大小由什么来确定的?
3、有没有推荐的书,我想系统的好好了解下收音机的AM和FM,TKS!

网友A:
不明白你那400Hz 1KHz是什么意思,AM的调制频率都是几百K的,FM为88-108Mhz。第二问,其实也没理解,只不过看到测试,我就给你传一个收音机的测试国标吧。要书的话找T叔,准能给你找到。

网友B:
调制频率是指用来调制载频的信号,也就是广播过程真正需要的信号,如果说载频是火车,那么调制信号就是乘客。测试中,各波段的调制频率不同,或单波段的高低端调制信号不同,是生产企业的传统,比如生产线最末端的检查员要检查覆盖范围,那就打到最低端附近,收到较机信号源发出的531KHz信号上的400Hz音频,再打到最高端附近,收到1602KHz信号上的1KHz音频(欧版的是520-1710khz)

网友C:
20dBuV 就是10uV

楼主:
谢谢蚂蚁叔,要是有本可以学习的书就最好了!:lol

网友B:
谢谢蚂蚁叔,要是有本可以学习的书就最好了!:lol
引用 楼主:

俺的技术,从小时起就是吃百家饭,记得的书曲指可数,尊敬的“老师”只有谢阮清、叶素贞、杨兴州,后二者在上世纪80年代合写的《开关电源技术》,是国内第一本提及LLC电路的电力电子书籍。

等俺有空了,跟春哥搞《半月谈》,这些收音机类似的陈芝麻烂绿豆的,都欢迎现场提问。

网友D:
买书啊,不是要找***吗?;P

楼主:
我是比较迷糊,诸如:这个AM调制度设定为30%来测试,可是实际上我们接收到是多少了?FM频偏设定在22.5KHZ,这个频偏大小又影响到什么?实际上我们接收到得信号又是怎么样的?不想随便一个问题就给我问傻了,想下点功夫系统的学一遍。T叔有没有讲解原理功能外加电路功能模块、那种理论上有计算公式的书籍!

网友E:
我的却没有办法,都没人用我这个的。

网友F(2013-06-21):
正好合我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