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了外部看门狗后怎么方便操作JTAG下载和ISP下载?

楼主(2012-05-19):
NXP的ARM芯片ISP功能是要将P10管脚拉低,然后复位才能进入ISP功能的。那么加了外部看门狗之后,怎么方便既可以用JTAG下载,也可以ISP下载呢?目前加了两路拨码开关,但是操作很不方便。
另外远程更新是怎么做的?

网友A:
没有用过NXP的ARM,你把型号给出来,可以帮你看看。另外,你的看门狗是ARM内置的,还 是你外接的。内置的看门狗在进行JTAG调试时很多都会自己的关闭,以免影响JTAG。

网友B:
加跳线断开

楼主:
LPC1765,加跳线怎么断开?断开看门狗输出还是供电?

楼主:
有人做过类似的吗?

网友C:
正常调试的时候,不焊接看门狗芯片。如果要远程更新程序,可以考虑使用某种通信(485 232 网口等)方式,将二进制代码写入FLASH。然后软件控制reset一下。供参考

楼主:
通过ISP烧写的时候发现不喂狗的,会复位CPU导致烧了一半停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