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地的无线电管理都是什么政策?

楼主(2012-05-19):
有个项目需要用用到无线数传模块,几十个点,各点相距几十米,距离最远的点2000米左右,估计最小得500mW的功率,想问问在什么频段上无委会不管呢?
       若用100mW/400M的模块估计无委会一般不会管吧,但距离近。若组成网,点与点间接力传输,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A:
切莫以身试法

网友B:
传百来米没有问题,传两公里,你用什么频段都得申请了。呵呵。

网友A:
传2Km的场合,不会是市区,如果是比较空旷之地,可在中间加个中继站,用10mW合法解决。

15年前,我们在海边做通讯试验,10mW的ERP,0.15uV的灵敏度,最远距离达2.4km

网友C:
409兆的民用无线电频段,大概有20个频点,功率在0.5W以内,无委不管

网友D:
这个显然是违法的,实际上没人管不代表这么做就合理合法,有人举报或被无线电监测车捕捉到就会被追究的,5楼所言不实。
我的Blog中收录有相关法律文档,去看看吧,频率、功率、占用带宽、杂散电平、谐波分量等都有法律规定。

网友C:
409是民用开放频段,不用无委批准,当然各项指标都要符合技术要求

网友D:
楼上拿出法律文件来证明你的说法。

网友C:
打个电话到当地无线电管理委员会问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A:
注意:409MHz的开放对像是0.5W以下的民用对讲机,称之为公用对讲机频段,这意味着只允许对讲机使用,数传靠边站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view/b800198bd0d233d4b14e699d.html
引用 网友C:

那是免许可对讲机专用的频段,别的用途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