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7705的基准源问题

楼主(2012-05-19):
大侠们~我想问下使用AD7705可以使用内部基准源么?如果可以那REF+和REF-这两个引脚该怎么接?手册上没找到实例~晕那

网友A:
AD7705有内部基准源么,我没有用过这个芯片,但从数据手册上没有看到呀。
你是从那知道它有内部基准源?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ets/AD7705_7706.pdf

网友B:
我当时用的时候是用5V分压做了个近似的基准源。传感器满量程15mV,内部放大128倍,测量最大值是15mV×128=1.875V,我用电阻分压得到1.92V做基准。这是用在精度不太高的场合。

楼主:
现在我用2.5v作为基准源的话~我把Vin-接到地然后用外部给一个0~2.5v的信号接入到Vin+,可我外部接入信号变为0v时,AD转换后输出的数字电压并不是0,而是1v对应的数字量?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下~当时您做的时候外部晶振用的是多大的?是不是500HZ~5MHZ之间任意取?

网友B:
记得手册说用4.9152M和2.xxx。我用这个4.9152M。

楼主:
请问您用的是双极性输入吧?那您上面所说的传感器满量程15mV放大后为1.875V是Vin+和Vin-的差值还是单独Vin+的值呢?

网友B:
是V+与V-之间的差值,从0V到15mV,相当于拉力0-3吨。

楼主:
谢谢您~那请问这个0-15mv和0-3吨这个是呈线性关系么?还是有对应关系的呢?

网友C:
AD器件当然是线性的,传感器也应该是线性,但不合格的就偏移了

网友B:
传感器都有一个测试报告,你把它的数据做一个拟合,看看是否线性。如楼上所说,一般在整个量程内符合线性关系。偶尔有分段线性的情形。这个关系式还可以通过刻度装置进行验证和校正。

楼主:
嗯~大侠可以把您的AD7705的程序发我看看么?我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当IN-和IN+输入的差值为0时输出的数字量显示尽然是1v,为什么不是0v呢?

楼主:
嗯~大侠~现在我的问题是当IN+和IN-都输入同样的电压值时,按照手册来说应该AD转换以后的数字量是0才对,是吧?可是现在我AD转换出来的数字量是26818差不多是1v的样子,我不明白啥子意思,我的基准是2.5v,增益现在是1倍

网友C:
IN+和IN-都输入同样的电压值时

关键是真的输入同样值了吗?你短路+-端试试

网友D(2014-01-13):
ad7705基准电压大小和输出有关系吗

网友E(2017-07-14):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2.5v作为基准源的话~我把Vin-接到地然后用外部给一个0~2.5v的信号接入到Vin+,可我外部接入信号变 ...

估计你是设为双极性了吧!这种情况0V实测数据结果抬升到标称满度值一半,只有负2.5V才得出0,在程序里自己处理一下数据(半幅值以下均为负数)或者直接改为单极性模式即可(这样就只能测正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