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模块登陆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2-05-19):
TC35i使用外接式SIM, 2429SIM卡引脚,SIM卡同TC35i是这样连接的:SIM上的CCRSTCCIOCCCLCCVCCCCGND通过SIM卡阅读器与TC35i的同名端直接相连,ZIF连接座的CCIN引脚用来检测SIM卡是否插好,如果连接正确,则CCIN引脚输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TC35i的第32SYNC引脚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指示发射状态时的功率增长情况,另一种是指示TC35i的工作状态,可用AT命令AT+SYNC进行切换,本模块使用的是后一种。当LED熄灭时,表明TC35i处于关闭或睡眠状态;当LED600 ms/600ms熄时,表明SIM卡没有插入或正在进行网络登录;当LED75 ms/3s熄时,表明TC35i已登录进网络,处于待机状态。

这是我找的一份资料,现在我是这个情况,当按下复位键以后,CCIN引脚马上输出了高电平,但是TC35i是600 ms/600ms熄时一共四次,然后CCIN也成为了低电平,SYNC也成为了低电平。SIM卡是我现在的联通卡,不欠费,好使

网友A:
如果模块无法启动(注意不是什么复位)首先检查电源,要求电源的电压、容量、纹波系数都满足才行。

楼主:
我是用的一个可以提供5V/2A的电源然后进过一个可以流过1A的电流的做电源,这样是不是不行?

楼主:
然后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电源正常的话,那么,就按启动键,让IGT获得低电平,而且这个时候还是有SIM卡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正常启动了啊

网友B:
CCIN其实是输入引脚,如果检测到高电平就认为是SIM已插好,否则认为SIM卡没插好,你应该从CCVCC串一电阻到CCIN    或者你的SIM卡座 带检测开关引脚的   引脚一端接CCVCC一段接CC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吗?好,那我明天好好试一下,希望能成功啊。。
我一直将CCIN引脚串了一个LED灯以检测高电平呢

网友B:
不是吗?赶紧测试弄  我等你消息!!!QQ :5257118

楼主:
只能明天弄了,今天没有电烙铁啊

楼主:
只能明天弄了,今天没有电烙铁啊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还是登陆不了啊

楼主:
7# 小S 不行啊,还是登陆不来哦啊

网友B:
你电源用的啥芯片???最大电流多少?要不你把电路图整上来瞅瞅吧

网友B:
点火 100ms的低电平哦   保证你的地方有手机信号哦

网友A:
电源要求2A的峰值容量,纹波也要足够小,SIM卡检测开关可以按要求固定偏置,启动有时序要求,这些问题模块手册都有详细说明,楼主应该仔细阅读理解。

楼主:
11# 小S 上次在论坛里听取了一位网友的意见,用电源适配器5V/2A,然后串了一个可以过电流1A的二极管。

网友B:
TC35i是600 ms亮/600ms熄时一共四次,然后CCIN也成为了低电平,SYNC也成为了低电平。

No SIM card inserted or no PIN entered, or network search in progress,
or ongoing user authentication, or network login in progress.

你电源足够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卡是好的 还是不行  重点检查我说的CCIN   你串到CCVCC的电阻是多大的?还有自己看你的电路图 卡电路引脚是否连接的正确,还有保证你所测试的地点手机信号够好!

网友B:
楼主啊  我做的板子今天到了,我焊了一块  上点点火 一切OK   灯3S灭    75mS 亮     但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AT指令   为啥总是返回 ERROR 呢?             我发“AT”  返回了“ERROR”,我不发  它不返回  我发了才返回   说明发送的线是对的 也发送出去了  能返回“ERROR ”说明RX连线是对的       楼主加QQ探讨   我Q:5257118

网友B:
难道需要5线制的串口   我只用了两线加地

网友B:
搞定了  换个串口调试助手  就好了

网友B:
有个奇怪的问题   我的CCIN 我忘记对CCVCC接电阻了  但是模块一直是能工作的   正常工作的时候我测量CCIN 始终是低电平

楼主:
今天试了另外一个模块,能用了。我估计是那个模块不行

楼主:
但是现在问题又出现了,单片机与TC35I不通讯,我用手动点火TC35I,然后正常工作,然后我试着将“AT”和回车写进TC35,但是TC35i没有回数。我是用单片机的串口直接与TC35i串口相连。即TXD对RXD,RXD对TXD。不知有没有人给点意见。

网友B:
错了吧   单片机TXD 对 TC35的TXD

网友A:
T-T,R-R,直连是外设的连法,交叉是终端之间的连法,模块属于Modem类,当然属于外设。

楼主:
那51系列的单片机需要电平转换吗?哎,我今天整了一天,单片机与TC35i直连不能通讯,然后我在R-R中加了一个电平转换,即是3V向5V,但是还是通讯不了,然后T-T和R-R之间均加220欧姆电阻(防止烧坏)也是不行,有点沮丧!

楼主:
毕业答辩,今天搞定了,妥妥的!

楼主:
虽然说TC35I最后跟单片机还是没有连上,哎,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啊,没事儿,与同学疯玩几天,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