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 3A SOT23-8具体型号

楼主(2012-05-19):
dc, se, TE, TI, i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425295509/QQ/WinTemp/RichOle/662FS)(]GRTFC[HI_5_%25PE2.jpg

网友A:
又是抄啊

本方案有啊,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B:
用LM2576 3A足够做到的,输出还可以调整电压。 贴片型号也有。就是3A电流的话电感不会小的。

网友C:
ACT4070
TPS5430DDA

网友D:
人家不是要SOT23-8的吗
乱推荐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