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PC机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2-05-19):
汇编编程,PC机发送指令给单片机,怎样使用堆栈把很多不同的数据传送到PC机的VB界面上,并在相应的窗口中显示呢?。

网友A:
楼主强贴。抢个板凳先

网友B:
将单片机的串口和PC机的串口连接起来,在程序里初始化单片机串口,然后把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就行了。
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灌一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