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spi标志问题

楼主(2012-05-19):
小弟写了个spi的程序,在mdk用j-link8仿真的过程中,f5全速运行的时候,通不过,停在while(statue==RESET);这个地方,statue的值是0x00,但是f10单步运行的时候就没问题,statue的值是0x01,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程序如下
void spi_write(u8 data)
{
u8 statue;
statu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while(statu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data);
}

网友A:
从你的程序中,如果SPI的状态在开始时0,即是100年之后,while(statue==RESET);这个条件也是成立的。
     ^_^.

楼主:
不会的,配置之后txe位的值是1,所以函数的返回值即statue是0x01

网友A:
statu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while(statue==RESET);

老兄,加强基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老兄,小弟愚笨,还是不懂你什么意思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上老兄,小弟愚笨,还是不懂你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1. status = 1;
  2. while(status == 1);

网友C:
改成: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你的status 是个局部变量,一开始被赋值为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