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LC在轻载时,如何避免进入间歇状态

楼主(2012-05-19):
3.3V32A电源,在轻载的时候,电源不停的在间歇和非间歇状态下切换,导致纹波超了,请问哪位大侠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调整LLC值,取一个比较适中的值

网友B:
把励磁电感量调小点,谐振电感(有的用漏感代替)调大点(要等比调小C),或驱动频率调高点,都行

楼主:
把励磁电感量调小点,谐振电感(有的用漏感代替)调大点(要等比调小C),或驱动频率调高点,都行
引用 网友B:

频率调高,即单位时间内尽量少送能量到次级。
那么谐振电感调大是怎么避免进入间歇的呢?

网友B:
谐振电感与谐振电容串联, 增大谐振电感就等于降低了谐振点, 同时降低了LL的分压比

楼主:
即降低励磁电感量,所以励磁电感量的感抗减小,所以分压减小,给次级的能量也减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