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电池电压

楼主(2012-05-19):
想用4节干电池,作为板子供电。
新电池可能电压不止1.5V,这样极限电压为6V的LDO和电压监控芯片,是不是可能损坏?所以就不能用?

还有顺便问问,1号电池的容量有多少?没找到一个统一的说法。

网友A:
你问的问题:@,什么叫极限电压??超过极限电压肯定会出问题。电池的容量,你只要找供应商就可以啊

楼主:
:L怪我太随意!
比如ldo,输入电压为一个范围,例如为3.5---5.5v,“absolute maximum ratings..........”,输入电压范围不能超过6V。就这个意思。

楼主:
我意思,从经验上,是不是可以心存侥幸,比如新电池的电压可能略高于1.5V,但在这种条件下,器件一般也不会出问题:lol
否则又要换新的器件,要买要折腾,烦啊。。。。。。。。。。

网友A:
Maximum ratings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are used to specify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voltage, and other limiting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 device can be used. The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are maximum values for operating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hich apply to all products, and they must never be exceeded, regardless of the
circumstance. We have determined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for our products, and as long as a semiconductor
device is used within the ratings, we guarantee its perform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When designing a devic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user of the semiconductor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fluctuations in supply voltage, deviations in
components, load fluctu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design the device so that the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are not exceeded even under the worst conditions. If the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are exceeded, it is
possible that immediate deterioration and / or damage to the semiconductor device may occur, and even if it still
operates, a considerable shortening of its life is likely. Furthermore, semiconductor ratings are not independent
entities. Temperature, voltage, current, and power all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and none may be exceeded.

楼主:
“If the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are exceeded, it is possible that immediate deterioration and / or damage to the semiconductor device may occur, “

所以才有以上邪念.....................:L

还是走正道吧,谢谢!

网友B:
一般6V电池串只1N4007二极管再供给5V的设备

网友C:
新电池可达1.7V,4节就是6.8V,可以加一个7805稳压器,

网友D:
国家标准,出厂电池限压1.65V,但是要考虑客户可能买到歪电池,余量稍微留大一点。1号电池容量与放电方式非常有关,国家标准的放电测试都是带的小电阻(因为1号电池本来就是为大电流放电设计的),所以楼主要比照自己的放电方式做修正,可能还需要自己做测试,放电终止电压的选择也很关键,一般是电流越小,终止电压约高。估算的话,南孚碱性电池1号的容量可以按8A*H算。

网友D:
新电池可达1.7V,4节就是6.8V,可以加一个7805稳压器,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叫7805型号的,不是LDO(虽然Onsemi有一部分LDO也叫7805),压差要2-3V才能工作,所以不行。

网友E:
建议用一片稳压芯片。如果你的电路对电压要求高,还可以装一个升压稳压芯片。有一种芯片可以升压,也可以稳压。

楼主:
谢谢!
7805肯定不行,要考虑电池放电到最后,电压会降低,我看一般容量是指电池放电到0.9V的终止电压。
就算在1v左右停止工作,那整个电池的输入电压范围为4V---6.5V左右了。

楼主:
我想的是如果电路电流在100ma左右,串一个二极管,能否直接按照6v最大输入电压考虑。
想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低,在上面的功耗小。如果是串联1N4007,是不是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F:
这个你问个懂的就可以解决很容易

网友D:
我想的是如果电路电流在100ma左右,串一个二极管,能否直接按照6v最大输入电压考虑。
想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低,在上面的功耗小。如果是串联1N4007,是不是应该就没问题了? ...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你的电路是什么电路了,器件都有电压适应性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