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评一下理!

楼主(2012-05-19):
今天真是很生气,前段时间有开关电源方案公司给我们出个案子,然后我们画板子,说实在我们也没有什么画电源板的经验,平时也就是画画单片机。后来打板回来测试发现电源有问题,带不了载。后来叫方案公司检测,可能嫌我们厂比较山寨吧,于是拿了板回去检测了好几天,然后回复我们说,你们画的板走线太差了layout有问题,我当时说layout差不至于有这种问题吧,最多就是EMI过不了,或者纹波大或者输出功率降低不可能一点负载都带不起。我说是不是pcb走线出了问题或者说元件参数不对,他都说不是,猛说我PCB画得不专业太差了乱七八糟。但我叫他那你帮我改一下他又不愿意,问他怎么修改又不坑声,到现在还不了了之。我觉得肯定是方案出了问题,本人知识浅薄想向各位请教一下,PCB画得差会导致带不起载或无输出这种严重故障吗?(前提是走线正确,元件参数正常)

网友A:
把你的方案和PCB公布出来吧。。。反正又不能用,,不是神马秘密了。。。。

网友B:
气不过,把他们叫过来,下100K的单,然后坐下来叼他们:lol

网友C:
只能告诉你:PCB画得差会导致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楼主:
只能告诉你:PCB画得差会导致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引用 网友C:

那我只能无语,像这种二三十瓦的电源方案,元器件不超过30个,layout会造成这种问题,那只能说明方案太烂,或者说芯片太烂:@

网友D:
那我只能无语,像这种二三十瓦的电源方案,元器件不超过30个,layout会造成这种问题,那只能说明方案太烂,或者说芯片太烂:@
引用 楼主:

把问题解决了才是正道

网友E:
布局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看我的帖子,再看一看测试数据就明白了。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tid=335713&pid=

网友C:
那我只能无语,像这种二三十瓦的电源方案,元器件不超过30个,layout会造成这种问题,那只能说明方案太烂,或者说芯片太烂:@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为什么电源芯片的规格书中都要有一节来强调这个PCB LAYOUT的原因。越是业界有名的电源芯片公司越是注重在规格书中强调这点。

网友F:
;P
蚂蚁的招,损!

网友G:
没学会之前,装一下孙子也无所谓了。气大伤身呀。

楼主:
布局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看我的帖子,再看一看测试数据就明白了。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action=paypoint&fid=4&tid=335713&pid=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哥你的贴子我打不开,我也知道开关电源的layout对电源的性能有很大的关系,但如果说PCB画得不好会令功能全失,就未免太烂了。

网友H:
10L说的对,生气没用,你真正把问题解决了才有发言权

网友I:
非常同意4楼说的

网友J:
那我只能无语,像这种二三十瓦的电源方案,元器件不超过30个,layout会造成这种问题,那只能说明方案太烂,或者说芯片太烂:@
引用 楼主:

Layout 不过关,完全可以出现电源带负载出问题的可能,方案公司说得没有错的,我也见过不少真实的案列。
现如今,还敢卖电源芯片和推方案的,一般都是比较成熟的,性价比高的,要不然还没开始,他们就趴下了。

网友K:
求个朋友帮我下载个文件,不知道为什么我下不下来

网友L:
LZ 是做LED电源的

网友M:
前段时间有开关电源方案公司给我们出个案子,然后我们画板子

开关电源,别人出方案,你们画PCB?
TMD,开关电源的走线能随便画吗?真坑爹。

网友N:
开关电源的走线不能随便画,严重的会死人的都.
高频 工频 模拟 数字"地"
地乱接点不亮,电到人是正常不过的.
严肃对待.~

网友O:
莫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要淡定,学习吧:lol

网友P:
典型的拉不出屎赖茅坑。

网友Q:
:lol莫生气

网友R:
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应该、可以直接把这样的方案公司开掉。
要方案公司干嘛?出了问题你就该指导别人改善嘛,说有问题有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样的方案公司直接开掉。

网友S:
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应该、可以直接把这样的方案公司开掉。
要方案公司干嘛?出了问题你就该指导别人改善嘛,说有问题有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样的方案公司直接开掉。 ...
引用 网友R:

说得对,直接开掉方案公司,可能要怪你们结帐结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