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bsl下载 程序led显示不了

楼主(2012-05-19):
我的程序 P2是led口
#include <msp430x14x.h>
char a;
void display()
{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while ((ADC12IFG & BIT0)==0); //等待转换结束
  a=ADC12MEM0;
  a=0x0f;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6SEL = 0x0f; // 打开A0 A/D通道输入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MSC; // 开ADC12模块+采集定时器分频系数n=4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输出作采集/转换信号SAMPCON
ADC12MCTL0 = SREF_2; // 使用r+外部参考电压V = VeREF+
ADC12MCTL1 = INCH_1;
ADC12CTL0 |= ENC; // 允许转换
while (1)
{
  //display();
  a=0x0f;
  P2DIR=0XFF; //转换完成
  P2OUT=a;
}
}

网友A:
:L,不知道什么原因。等分析结果。

网友B:
楼主说的问题的具体现象得描述一下,根本看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