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cpl3120驱动2个mos做图腾柱,为何总是烧下管?

楼主(2012-05-19):
为了提高hcpl3120的驱动能力(后面需要驱动13个IRF7832),另外加了一级mos做图腾柱。可是下管NMOS总是上电即烧。诡异得很。我已经把频率降到1K/50%占空比,然后再加1000uf给HCPL3120供电。可还是烧下管,偶实在无语了。只驱动一个图腾柱而已,HCPL3120的电流肯定是够了。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HCPL3120也是图腾柱输出,max输出电流2.5A)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行  因为两个管子会打架。。。
就是有段时间可能会直通。。。

而且你的电路pmos好像不对。。。

楼主:
P管型号是TPC8107,写错了。
我的模电很菜,是直接抄的图腾柱输出。但问题正如你所说,两管有直通的现象。听一个同事说三极管可以这样使用不会直通,但是mos不能这样用,原因是两个mos的GS电压有重合的地方。

网友B:
不烧很难
按你这个图,P管DS反了,P管无法截止,所以N管只好烧
把P管和N管交换个位置吧,然后接成S极输出结构(两个管子都是S极输出)
或者要把P管DS反过来,接成D极输出结构的话,然后再P管G极对供电接个上拉电阻

楼主:
其实,PCB上面P管的DS是对的。画反了而已。烧的主要原因还是两个管子的GS有一小段重合,从而导致直通。我已经拿示波器看了,17V电源上面确实有向下的尖峰。

楼主:
虽然很多电路图上面的图腾柱是上面那样画的,但实际电路是用三极管做成的。如果用mos做图腾柱的话,一般都是分开驱动并加上死区时间。我参考了一些书,基本上都是要加死区时间的。如果两个G并在一起就无法加死区时间了。所以我的这个图腾柱会烧N管。看样子模电并不比代码更简单。

楼主:
找到一个讨论图腾柱的帖子,http://bbs.**/topic/723471
看样子还是4楼所说的s极输出比较靠谱,这样就彻底没有直通的可能。只是栅极存在负压,Vgs比较低的管子不太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