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跳频”通讯?

楼主(2012-05-19):
看CHUNYANG老大做这个,想问问咋回事。事因是我要做个多点的无线数传,但若同一频率偶尔有或总有干扰信号怎么办?这个“跳频”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对讲机收到别的设备(同频或谐波)干扰能听到,若是数据通讯怎么能判别是否有别的设备在使用这个频率?
      若系统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又发现通讯有时不正常,修改频率后,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发现通讯不正常,该怎么办?现在数传模块的频率是定死的吧(我没用过努清楚)难道遇到同频干扰就换频率或换模块?

网友A:
跳频是一种扩频技术,最初是美国军方用来隐秘传输信号和加强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产生的,后来因为优越的性能和可接受的系统复复程度,渐渐被民用了。
调频,通俗的说,就是载波频率会根据一个随机序列而跳变。如果接收机也按这个随机序列而跳变,则能正常解调此信号。对其它不同步的接收机,这个信号就相当于白噪声。同时,因为通过扩频,可以在接收端通过解扩进而压低噪声,所以能提高接收信号的信噪比。

“但若同一频率偶尔有或总有干扰信号怎么办?这个“跳频”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调频,处理得好的话是能解决你的问题的。

"如果是对讲机收到别的设备(同频或谐波)干扰能听到,若是数据通讯怎么能判别是否有别的设备在使用这个频率"
不用判断别人,如果有别人存在,别人的信号对你来说就是噪声,你的信号的信噪比就会下降。只要信噪比还不算太低,你还是能收到你自己的信号的。这也就是我们手机GSM模块的两在信号质量参数:信号强度和信噪比

“若系统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又发现通讯有时不正常,修改频率后,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发现通讯不正常,该怎么办?”
如果干扰不严重,扩频技术能解决的问题,但如果干扰很强,那什么办法都没有了,不然国家无线电部们怎么会这么在意信道的划分和管理呢。

题外话,如果你对扩频不了解,你不要自己去做,要真的做起来也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你可以买现成的物理层芯片用。

有什么说得不对CHUNYANG补充。

网友B:
多点并发传输只要相关节点的工作频率不同即可,是否跳频不重要,跳频一般用于点点通讯,可以增强保密性并降低频谱占用率,比如美国就规定使用ISM频段功率超标的产品必须以跳频或扩频的方式工作用以避免对常规信道的干扰。楼主的应用中如果要发生不同子网(工作频率本不相同)的无线数据交互则还是需要信道支持频率动态切换的,路由节点可变换工作频率来实现跨子网,平时则固定频率工作,遇到干扰时虽然可以用切换工作频道的方法来避免,但这需要一个适当的协议,如果自己不能实现的话,可以基于Zigbee,只是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