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同时控制四个直流电机

楼主(2012-05-19):
上次经过论坛高手的指导后可以pwm控制一个直流电机了,但是无法控制四个直流电机下面是程序(stc12c5a60s2+l293驱动   EN1,EN2接P1^3口)
void Right_moto_go( )//右边电机正转
{

CR=1;

CMOD=0X08;

CCAPM0=0X42;

CCAP0H=40;

P3^0=0;//右前轮

P3^1=1;
        P3^2=0;//右后轮

P3^3=1;

AUXR1=0X00;
}
可是电机就是全速转,如果把  P3^2=0;//右后轮这两句去掉,前轮就能调速,请大侠指教程序哪里出错了???

                               P3^3=1;

网友A:
先查查 PWM 的控制波形出来了没有, 以确定软件问题还是后面的驱动电路问题.

一个电机完成了, 4 个电机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