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下载线可不可以为两片芯片(如:AT89S52)同时下载

楼主(2012-05-19):
今天突发一想法,还没试验,那就是用一根ISP九针下载线能不能同时为两片AT89S52下载程序:

网友A:
基本原理:Flash的写入速度有差异,所以很难同步。其实楼主你不缺这点时间,批量生产都上生产编程器了,不会用下载线弄的,速度快好几倍。

楼主:
在整一个51机到ATMEGA16的转接板,我有一个51单片机(STC89C52)的开发板,有一片16的芯片,想用现成开发板的外围电路研究一下16,因为它们的下载方式不一样,呵呵……也不知怎么的就想到了如上题目。
多谢了:

网友B:
基本原理:Flash的写入速度有差异,所以很难同步。其实楼主你不缺这点时间,批量生产都上生产编程器了,不会用下载线弄的,速度快好几倍。
引用 网友A:

我用5片AT89C52叠起来(叠之前把管脚往中间压一下,确保接触良好),保证相同的管脚一一对应,然后放到编程器上烧程序,一次烧5片,屡试不爽。

网友C:
还是有人想省事啊!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啊!

网友A:
我用5片AT89C52叠起来(叠之前把管脚往中间压一下,确保接触良好),保证相同的管脚一一对应,然后放到编程器上烧程序,一次烧5片,屡试不爽。
引用 网友B:

高手果然在民间,哈哈,第一次见到这么有才的。

同一批芯片的参数应该差不多,不过这样子还是不大放心,专门的一拖N烧录器会比较放心一些。

网友D: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