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传感器I/V转换

楼主(2012-05-19):
求教,传感器输出4-20MA电流,我想用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再接个电压跟随器,请问各位有好的电压传感器芯片吗? 推荐下 谢谢

网友A:
“我想用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 这话听着就有些别扭。

4-20mA的信号源,已经可以直接使用了,再加什么都会引入多余的误差

楼主:
怎么直接使用? 这个传感器电流是要进入A/D转换的,要转成电压信号

网友B:
找个4-20mA转0-5V的芯片

网友C:
你的电路是可以的呀!电压跟随器已经起到隔离作用,还找芯片干啥

网友D:
4# lijianming 这也有?

网友E:
XTR116,XTR115

楼主:
XTR115和XTR116是精密的电流输出转换器,他可以传送模拟4~20mA电流信号,符合工业电流环的标准,可提供精确电流刻度,并具有限定输出电流的功能。

芯片电压的调整能够通过外部电路实现,器件上精密的电压基准VREF (2.5V for XTR115 and 4.096V for XTR116)被用于偏置设定和激发传感器,电流回路引脚(IRET)通过外部电路可以感应任何电流,以确保输出电流的精确控制。

XTR115是用于4~20mA电流传输智能传感器的基本构建。

XTR115和XTR116指定操作的温度范围-40°C ~ +85°C。
。。这是电压转换电流的芯片。大哥
求推荐个电流转电压的芯片。或者指出如果是采样电阻加运放的话 采样电阻加运放隔离,其中运放的选型要求? 还有需要什么附加元件不?

网友F:
RCV4200,要不卖个隔离模块就搞定啦

网友G:
直接电阻采样,RC滤波到ADC输入就可以了。
不要画蛇添足!

楼主:
11楼您好,电阻采样,RC滤波到ADC的话 没有隔离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