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开发板的

楼主(2012-05-19):
开发板的例子:问个问题: Show_Str(30,283,"chose返回",16,1);为什么只能显示chose不能够显示汉字:返回
如果 Show_Str(30,240,"chose返回",16,1);就可以显示汉字了,那位高手知道,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
只要y坐标不大于255,Show_Str(x,y,str,16,1);就可以显示str的内容.汉字和字母都可以,大于255就只能显示字母不能显示汉字了

网友A:
这取决于所用的液晶模块,不同的模块表现不同,不好一概而论。另外,这种情况还可能是下层驱动程序造成的。

网友B:
找卖开发板的去吧;我觉得应该是手误性质的问题。

楼主:
换了块板子,好了,谢谢楼上的两位,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