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v11 的LPM_ROM怎么用

楼主(2012-05-19):
怎么用,不启动megawizard的

网友A:
在原理图输入文件中 ,添加 LPM_ROM这个元件试试,megafunctions -->storage -->LPM_ROM  ,不过过程好像就是启动了megawizard

楼主:
2# ss2127

楼主:
不启动megawizar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09的时候是可以的,现在用11了,感觉不对劲

网友B:
那就实例化元件,IP核的配置参数要自己指定的

网友C:
例化IP,然后配置参数

网友B:
在书上看到过全部用语言配置IP核的

网友D(2013-02-04):
quartus ii 10.0里为什么没有LPM_MUX这个宏选项啊?只有一个LPM_CLSHIFT,其他的都没有,只有这一个,这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