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3M数传模块还是用wifi模块?

楼主(2012-05-19):
1.有几十个点要采集数据,准备用无线方式,数据量不大,是用433M的模块好还是用wifi模块好,好点的433M价格好像差不多。根据什么选呢?
    2.几十个点,点与点间距离在几十到100米,但最远点距采集点有1800米,用100毫瓦的模块,我设想把每个点都作为相邻点的中继,不知道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A:
433M段有发射功率的限制(最高10mW,超过则违法),常规条件下无法满足你的需要,可以考虑使用路由接力的方法,或者在长距节点间使用GPRS或其它合法手段解决。

网友B:
晕,我给你写的东西真当广告被删了。
重新写一下吧,wifi在户外最大的问题是传输距离太短。建筑物对信号的阻档很严重。一定得用430.
你要完整方案可以找安美通或桑锐,他们把路由、多接点接入的问题都给在他们小模块的MCU了解决了。(昨晚就多写了他们两个的网址,早上来看,贴子就没有,哭:()

楼主:
wifi视距传输100米该没问题吧? 2.4G或5G比430干扰信号少多了吧?

网友C:
WIFI是搞不定的,433的话100m是有机会的,但再远,只能路由接力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你有没有用过无线路由器,wifi开阔地能传很远(说实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无线都能传很远),但隔超过两堵墙后,那怕只隔5米,信号都已经差得不行了。这是因为GHz波的衍射能力太差,而且建筑物对它的吸收很大。而430Mhz的波,无论衍射能力还是建筑特吸收上,都好于wifi。其它我昨天晚上也写了,不过被当广告贴删了。我不是做无线的,我是做电力载波的,通过220V电线传输数据,小无线是我们的对手,因此对他们的东西也是比较了解的。他们能生存下去,是430在这个控制领域比wifi好的很有力的证明!

对于干扰,wifi的频段现在干扰已经很严重了,你拿着笔记本上大街上搜索一个就知道这空间有多少个wifi信号了,不要已经他们真能和平共存,他们还能共存,得益于CDMA设术,但境况已经很糟。而且这个频段因为是免费,还有很多的人、设备对它虎视眈眈。相反430的情况会好很多,为什么?因为大家,包括你,都看不上它,因为它的频带比较窄,作不了什么音视频传送。

但wifi也是有好处的,如果你跟中国电信谈好,你可以用他们的wifi,他们wifi在很多的城市覆盖已经很全了,就可以就地接入internet。

写这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你还是想自己用wifi组网,我也不阻碍你了。我们有此对手也会直接上GPRS的,这个选择也不错,就是但点成本太高。

网友A:
技术栏目是禁止做广告的,即使你的目的并非为做广告,带有内链的帖子会定时被系统自动屏蔽或被管理员、版主删除,帖子内容不要出现商家名称和外链网址。

网友B:
7# chunyang 喔喔,那我引用外网的**的链接有没有被删帖的风险。
我可经常把数据手册或相关技术**的URL拷过来喔,先下载,再到这里上传,太麻烦了,那就走了T叔的后路了:),而且那些百度文库的**我自己都是看完拉倒,没有多银子去下载。

楼主:
楼上的老大,电力载波也是可选方案之一,问题是我要用的电力线上有大功率变频器,(每个采集点有10KW左右的变频器)变频器对电网的污染非常大,不知道这样的环境下,电力载波通讯能长期稳定工作吗?这2天问了几家做载波模块的(PLC),都没给出明确的答复。我的邮箱lidava@sina.com,QQ106860502,希望能得到你的资料

网友B:
喔,这样电力载波是有点问题罗。我们的频点是76.8K,频带为+/-10KHz,如果有可能,你可以用示波器去实际环境里扫一下频。如果这一频段干扰不严重就能用。

楼主:
幅值多高算不严重?

网友B:
没有绝对值,我们一般考虑信噪比。你最好实测一下。把频谱图贴上来。

楼主:
用433M或是wifi模块,若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一个干扰频率,比如一3W的对讲机(或那种大功率的蹭网卡),长期工作,是不是就只好重新更换模块,重新设定频率了

网友B:
说实在,什么通讯,一单遭到致命干扰,都得不可能再工作的。你在还没有做以前就把问题想复杂了不是好事。
建议你去搭一些电路去真实环境去验证。我们的载波也是有提供别人DEMO板的。

网友B:
网络不是手机,不是买出去就可以的。都得带来后续的维护成本,这点你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的国家电网集抄项目,现在基本有我们产品的省都有本地办事处。国网一旦说成功率低,我们就得去查,这个成本其实也挺大的。

网友A:
电力线载波受局部环境的影响很大,有些地方用的很好,有些地方时不时的出问题,有些地方干脆用不了,需要实验后确认。

网友D(2012-08-17):
可以考虑用GPRS DTU,只要有手机网格的地方都可使用,远距离传输,价格差不多,我公司主要GPRS DTU模块,可以联系我QQ:2641270122,邮箱:yoxin58@163.com

网友E(2012-11-08):
WEMS可以做到,这个产品在英国应用很广。中国现在正在试行

网友F(2013-04-11):
用433M模块

网友G:
433.   无为会没空理你

网友H(2015-11-05):
至今为结贴?楼主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