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控制电机,出现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5-19):
毕业设计了一个控制直流电机的电路。电路焊接出来了,连接都没问题。可是电机就是不转。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过几天就答辩了。紧急啊!!!万分感谢!

网友A:
电路的原理上应该是可以让电机动的, 不知道中间那个运放类是什么驱动电路.
如果是 LM324 类的运放, 应该是可以转的;
如果是 LM393 类的比较器, 那输出端还需要个上拉电阻.

网友B:
建议把运放换成光耦,你的驱动电路会可靠一些。
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灌一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