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万分感谢!

楼主(2012-05-19):
毕业设计了一个控制直流电机的电路。电路焊接出来了,连接都没问题。可是电机就是不转。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过几天就答辩了。紧急啊!!!万分感谢!

网友A:
拿两个运放驱动MOS管,确实比较稀奇,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做的,不过要小心过渡区处理不好烧冒烟,最好是一个MOS一个驱动,可以把死区让过去。应付毕业设计的话,也可以不折腾了,楼主检查两个运放输出的电压是多少?